:计算机和开发板EVM6678L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3-04-17):
各位高手,
请问如何将运行后的结果--数据,从寄存器中导到电脑里形成一个数据文件!即:电脑和开发板的数据传输问题
我现在在用TMDXEVM6678L开发板,用的CCS5.2.。。。
新手求指点!!

网友A:
你先开辟一段内存来存放你运行后的数据,然后在memory里的save data 输入你放数据的首地址,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另外还可以使用RTDX动态传输过来

网友C:
这个我不是很理解的,不过帮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