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信号在复位后很快消失

楼主(2013-04-17):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木有问题吧?

网友A:
你单独测一下看看晶振的工作什么样

网友B:
看看晶振有没有和复位电路短路什么的,或者换个晶振试试看

网友C:
晶振信号在复位后很快消失,怎么回事啊
请先确认一下是晶振还是晶体

crystal oscillator是有供电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基本就是电压不对或者本身就坏了

crystal是没有供电的,不起振可能是MCU没工作(或者配置成使用内部晶体),或者负载电容严重不匹配。

网友D:
晶振可能是好的,很有可能是你的MCu没有工作的,我也遇到这问题的啦

网友D:
MCu不工作很有可能是静电干扰或者其他寄生电容产生的电磁场让MCu不工作的

网友E:
什么样的晶振啊,有时候是电阻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F:
楼主可以改变一下脚下的电容值试试看吧

网友G:
将晶振换一个PCB板焊上再试试的看吧

网友H:
电容不要太大的。

网友H:
否则不起振的。

楼主:
多谢大家了,不好意思,搞好了,电源接触不良。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