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CAN , ENABLE)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CAN , ENABLE),这句话我先在程序里面做个映射,但发现把这句话去了,CANTX可以输出信号,加上这句话就没有波形信号输出。

网友A(2013-04-17):
看看手册里的说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册里的说明吧

嗯,我也看到了,意思是我的不需要重映射。如果重映射了可能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B:
比如有两个脚都支持cantx
默认的是1  重映射后 就是2了

网友C(2016-03-06):
如果不行,可能是你用的芯片不适合这个操作。

网友D:
最近也碰到类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