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3-04-1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由于充电器输出纹波较大(2A时纹波约4V),导致我的PCB上LDO的输出纹波也很大,最终导致I2C通讯时不时出现错误的现象,客户要求不能更换充电器,现在想不到合适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请各位大神们指点迷津,谢谢啦!

网友A:
4V已经不能叫纹波了,叫电源被拉垮。请楼主确认一下,你的充电器输出是多少V,多少A的?用电器是多少V多少A的,有没有脉动电流,脉动电流是多少。

如果是脉动电流造成的电源被拉跨,通过增加大电容来解决,如果是平均电流已经大于充电器的输出电流,告诉你的客户,必须更换充电器。

楼主:
充电器输出是42V、2A的,后面是电池包,当充电器插入,纹波就会产生,图片是插上充电器后LDO输出,和通讯线的输出波形

网友A:
之间的连线很长,很细吧?输入没有加大电容吧?48V直接进的LDO?

楼主:
充电器是通过两根导线引进来的,LDO是连接在电池的总正的,充电器连接后,充电正和电池正是直接相连的,输入端加了一个220UF的电容

网友A:
楼主怎样的LDO有这么高输入耐压哦?这么大的压差,能否线性稳压需呀仔细推敲了。试着增大输入电容看看。另外清理自己的系统里,有没有脉动的大功率器件。

网友B:
请问楼主LDO是什么型号的呢,输入范围这么宽?
充电器出来可以尝试下pi型滤波电容+电感+电容
试问220uf是什么电容,陶瓷电容,胆电容还是电解铝电容

网友B:
I2C这部分功耗不会很大吧,如果LDO输出纹波很大,也可以在LDO输出端滤波加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