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且恒流电子负载求指导

楼主(2013-04-17):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怎样才能实现20A/60V ,我是想用8个MOS来消耗功率,MOS处于可变电阻区,可是我还是不太清楚怎样对MOS选型,以及怎样送给定信号和需要保持的电流值

楼主: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部分图

网友A:
8个管子,每一个管子20/8=2.5A,电压为100V ,耗散巩固率就是250W,这是不可能的,不论你加多大的散热片

网友A:
你这样做控制,由于管子的不一致性,很容易就造成损坏,仅仅就是这两条建议

网友:
NO pic you say a bi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管子,每一个管子20/8=2.5A,电压为100V ,耗散巩固率就是250W,这是不可能的,不论你加多大的散热片 ...

电压是60V,功耗是150W,我只要仿真出来就好了啊,那该怎样控制啊

网友B:
没做过这么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这么大功率的

那小功率的呢,给个参考也好啊

网友B:
你用IGBT吧

网友B:
或用MOS+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是60V,功耗是150W,我只要仿真出来就好了啊,那该怎样控制啊

想要把邮箱给我,我发给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把邮箱给我,我发给你一个

cmyccc@qq.com,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myccc@qq.com,谢谢

你还是按照你这个思路,只不过是一个运放控制一路,另外设计过程中220封装的mos耗散功率不要超过40w,247封装不要超过80w,这个规格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按照你这个思路,只不过是一个运放控制一路,另外设计过程中220封装的mos耗散功率不要超过40w,247 ...

那我想达到150W的功耗怎么办?

网友C:
做了一些给LED电源老化用的电子负载 用的也是运放加MOS  不过我是只用了一个TO-247 IRF250  散热器是用了一个775CPU散热器 中心是铜柱 重量大概一斤

实测 没有风扇的时候 大概只能耗散30W MOS的温度就过百了 加了自带风扇之后 我最高试到了180W 30V 6A  MOS温度 100  散热器 40

当然 这个只是表面温度 晶元温度估计要加个20度左右  平时用 带到150W 应该没有问题.

你这里60A确实很大了  均流是个问题 最好像16L 说的每个MOS单独一个运放

网友D:
看起来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