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ber文件跟钻孔文件不重合时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7):
ge, AC
如图,怎么分开了呢?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二者相对位移或者距离?

网友B:
出gerber的时候,把offset 设一致就行了,PCB上把原点设好

楼主:
没找到设置这个OFFEST在哪里

网友C:
CAM350里面就有啊。

楼主:
谢谢!我找找,最好图示一下:lol

网友D:
两个原点没设置统一,哈哈,

楼主:
楼上
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