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这个miniUSB对单片机的影响是怎样形成

楼主(2013-04-17):
我用的是MSP430f5310 单片机的,最近的问题很奇怪的,求解释的啊。。。大侠们帮帮了啊。。。

楼主:
这是我miniUSB 接口原理图,很简单的。。。

楼主:
借用miniUSB接口,单片机采用的是SBW下载仿真方式,试验过了的,都是非常可靠的,+5V是给我的线路板供电的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通过该接口利用SBW方式将程序下载到我的线路板的单片机后,单片机不能正常运行,有时的显示是我的单片机根本没有被启动运行,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为2.99V,并且很稳定的,就是不见单片机运行。。。

楼主:
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单片机的外部的低频晶振32.768KHz没有运行或者坏掉了,就换该低频晶振,但是不管怎样换还是这样的效果的,,所以就查找问题的。。

楼主:
费了很大力的终于到miniUSbB接口,将该接口拆掉不焊,用锂电池给该线路板供电,线路板运行正常。。。再换一个新的miniUSB 接头的焊上,刚开始运行还正常,但是过了半小时的,一看我的线路板,要么就是单片机在不断的复位,要么就是单片机不运行的,测试电压的都非常正常的。。。汗颜啊。。。

楼主:
然后就将该miniUSB 接头的那两根线RST跟TEST都割断,线路板有运行正常了,,,,是在有些不太明白的啊。。。这miniUSB 头是怎样影响了我单片机的正常运行的。。。。??高手给分析下的啊。。。

楼主:
这个也有些奇怪的,我前边做样机的是后就没发现这样的问题的,测试都正常的,也是这样的仿真下载方式,也是采用这样的miniUSB接口的,不太明白的啊,对了,我的线路板的图片的也上传上来的,大家看下的啊。。。

楼主:
上传线路板照片的,方便大家帮忙分析的啊。。。

网友A:
可能是miniB和miniA的通讯协议的影响

你的USB线的另一端变过么?

网友B:
还是和硬件有关,导致复位等不正常。
发个PCB别人怎么看的出来,无原理图。
有些CPU电路,对无源晶振匹配电容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尽量按照官方DEMO板参考设计,再加上自己的电源滤波和可靠性设计

网友B:
最近好象还有430的研会,送开发板的,可以去听听

网友C:
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D:
难道在miniUSB接头地方产生了寄生电容的,电磁场的影响了RST管脚?

楼主(2014-02-11):
这问题的我最后的也查了下的,跟晶振是有关系的,但是其复位电路的也相关的

楼主:
好了,我结贴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的

网友E:
多从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查找下原因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