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串口中断接收一个字符串

楼主(2013-04-17):
////接收一个字符////
      char Getchar1()                 //////函数定义???返回值为char
      {
        while ((IFG1&UTXIFG0)==0);
        return RXBUF0;
      }
     //////接收字符串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void)
     {
        int i;
        i=0;
        do
         {
           if(i<30)
             gRecieveBuffer[i++]=Getchar1();

           else
            break;

         }while (gRecieveBuffer[i-1]!='\0');

      }
烦劳各位大神  接收一个字符串长度未知(小于30) 无结束标识符 gRecieveBuffer初始值全为‘\0’
  若现在接收一个长度为10的字符串 程序这样写可以不   是在中断里跑了10次还是 跑进中断10次??
该怎样写呢

网友A:
楼主这样写也可以的,不过感觉挺复杂的,不应该在中断里面调用函数的

网友A:
哦,再看了下的,你这样不对的,上边那个函数是查询方法的,下边有时利用的是中断方法的,然后又把查询法的放到接收中断里面的

楼主(点评):
好像在理 我再查下 谢谢

网友A:
直接利用中断法,在中断里面直接读出RXBUF0的数据即可的

楼主:
谢谢 帮忙给改下吧  拯救小白:handshake

网友B:
中断执行要简单

网友C:
按照ti的源码改吧

网友D:
木有看出来 汗啊

网友E:
说实话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  虽然还是不会

网友F:
你要等待标志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