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TVS 管应该怎么加?

楼主(2013-04-17):
产品可靠性是大问题,打算用TVS保护芯片。
请问:应该在哪些引脚上加TVS?只在电源上加,还是在一般的IO引脚也得加?
我的这个板卡是接到计算机的并口、usb和网口上的。计算机的并口、USB 和 网口里应该已经有TVS了吧?那我就不必在这些地方再加了吧?
多谢!

网友A:
根据使用环境来决定,如果仅仅是接计算机的端口那就没必要加了!

网友B:
我觉得对计算机的端口也要注意保护下,有的产品很容易弄坏USB口

网友C:
电源端口一般加气体放电管,在I/O端口加TVS,对瞬间的高电压进行防护

网友D:
电源端口加气体放电管不好,湿热时绝缘电阻极具变小,不符合国家规范标准。电源加TVS管,重要的口线也加上TVS管或者专业的钳位二极管或者专业的ESD管。

网友E:
板子对外的,接口 上 比如 电源 串并口的通讯线 usb 都要加的.

网友F:
电源也要加ESD?

网友E:
电源输入正极 也是需要的

楼主:
不知大家在以太网和USB上一般选用多少电压的TVS呢?

网友G:
用到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电脑的并口貌似用的比较少。。。电源中和信号线路中用的较多。

网友H:
高阻口
输入口

网友:
外露的口

网友I:
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在解释的

楼主:
外接接口那么多,一个一个接TVS岂不很麻烦?比如网口有8个、USB有4个。有没有类似排阻那样阵列式的,一个顶几个?
另外,USB、网口的电压也不同吧?一般要接多少V的TVS呢?5V的可以吗?

楼主:
有没有类似排阻那样的TVS,可以方便地保护多个IO口?
有没有集成了TVS 的插头插座?比如USB头、网络头等等。

网友J(2013-08-15):
TVS二极管的选取应根据其所保护的电路接口信号频率,选择足够低电容以及稳定分流能力,在尺寸、便利性之间进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