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的电流是如何检测的?

楼主(2013-04-17):
我想做一个220V,10A的检测电路,当经过的电流超过10A时,自动切断电路。小于10A时又会恢复。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电流检测要么电阻、要么电流互感器。
大于10A断开,容易。
小于10A,接上,难呀,都断开了,怎么检测?

网友B:
你真真断开啊....
先断开,然后接入一个采样电路,测线路电阻.如果变化,就恢复供电

网友A:
电流大并不等于直流内阻小。
有些负载是非线性的。

网友C:
电流互感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或电阻分压用运放取样

网友E:
控制部分电路不能断电,负载可以断开或接通,用互感器比较合适。

网友F:
电流互感器是专为这种应用而生的, 快搞个来用用吧;P

网友G:
求大神给电压电流(220V,10A左右的)采样资料

网友H:
八楼正解

网友I:
用阻容降压后再稳压提供给单片机系统,采用电流互感器对电流采集,当电流大于10A切断负载供电,延时一段后接通负载供电并检测电流,如果大于10A切断负载供电,如此反复,当然最好是在重复供电n次后不要再供电了。

楼主:
各位大师,最近忙没来回复,不好意思,先谢谢各位,电流互感器用些什么型号,哪些厂家的比较好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