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mV的电压波动,怎么处理才稳定?

楼主(2013-04-17):
在测试的时候,需要测试的电压有400mV的电压波动,我虽然加了105电容,但还是有200mV的电压波动;我再着并接104电容,测试另一脚的电压0.47V被抬高到0.67V。接下来我试了并接小点的电容,其电压还是不稳当。请各位大家赐教!

网友A:
直接加个470u试试……:lol

网友B:
其电压还是不稳当

网友C:
查查电路方面的原因吧,光并电容看来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呀,还有被测电压是什么类型的信号,要分析波动的来源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E:
如果是用电设备:那就查电源!如果是电源:那你就耐心检查吧!…哦:对了,是什么类型的电源啊???…

网友F:
上原理图啊

楼主:
是芯片输出的电压,今天我直接用470UF的电容是好多了,现在的电压波动大概在10mV左右。但如果想更进一步减小电压波动到100nV,怎么才好?

楼主:
不好意思,电压波动减小到100nV是非常小的。我希望能减小到100uV就可以。

网友G:
100uV也很小喽!

网友H:
建议先找到造成这个波动的来源。再想解决方法。

网友I:
400mV电压波动,这个如果是稳压之后的电压真的不能接受,稳压电路之后最多几十mV。建议你把电路发上来帮你分析!

网友J:
这个电源波动要看是什么引起的,如果是由于负债的接入而引起的,在靠近负责端放一个2200uF的超级电容,应该可以解决。
如果是电源输入段不稳定,就要重新考虑 稳压模块

网友K:
同意楼上的

楼主:
芯片的输出波形是抖动的,芯片内部电路我是无法知晓的。不是负载所引起的,我只是在用外围电路进行处理400MV的波动。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个470u试试……

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L:
其实用不着470那么大的电容,试下用一个10UF的钽电容就可以

网友E:
哎!……因、果搞不清楚?你应先学习分析!…

网友M:
用个假负载试一下看
负载对它有没有影响
我以前碰到过类似这样的
就是负载(某模块调整功率后 ,需求电流增大了,唉,当时没注意这个)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