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电路的效率问题

楼主(2013-04-17):
刚学模电,想请问下为什么求OCL电路的效率时,电源的输出功率要用正弦型函数积分,而负载上的功率却用有效值(vms)算?这自然会导致pi/4的效率啊。求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有效值(vms)也是积分得来的

网友B:
“pi/4的效率”也仅限忽略饱和压降且输出恰满幅、导通角恰为180度情况。

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值(vms)也是积分得来的

确实,不过为什么电源的输出功率不用有效值算呢?如果这样求效率就约等于1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不过为什么电源的输出功率不用有效值算呢?如果这样求效率就约等于1了 ...

谁说”电源的输出功率不用有效值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电源的输出功率不用有效值算"了?

确实没用。电源功率用的是正弦值积分,得出来平均值是2/pi倍的最大值,而用均方根算出来的平均值是 1/根号2

是你错了

网友C:
功率一般指的是平均功率。也就是瞬时功率的平均值(一个周期内平均,其实在n个周期平均结果也一样)。对于电源来说,其电压是固定值,所以其瞬时功率的平均值也就是输出电压与电流平均值的乘积。
而功放的输出功率同样是输出瞬时功率的平均值。然而其输出电压电流都是变化的,对于固定的负载电阻而言,其输出功率必定是方均根值。

这个问题应该有wyiz或元某解释才有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没用。电源功率用的是正弦值积分,得出来平均值是2/pi倍的最大值,而用均方根算出来的平均值是 1/根号 ...

我知道了,电源是直流电源,所以功率要用瞬时输出电流乘电压积分,谢谢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一般指的是平均功率。也就是瞬时功率的平均值(一个周期内平均,其实在n个周期平均结果也一样)。对于 ...

我知道了,电源是直流电源,所以功率要用瞬时输出电流乘电压积分,谢谢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