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运放怎么调零

楼主(2013-04-17):
我按照OP07的调零方法接了电位器,但是无论怎么调节电位器,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差值的绝对值都在7mv到8mv左右,好像调电位器根本没用似的。怎么回事,是我的方法错误还是怎滴啊啊啊啊啊?

楼主:
怎么没人来回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那个电位器并不能改变两输入端之间电压,而是改变两输入端短路(当然共模也必须在允许范围内)时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位器并不能改变两输入端之间电压,而是改变两输入端短路(当然共模也必须在允许范围内)时的输出。 ...

这么说来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是没法调了吗?

网友B:
楼主没有明白调零的本质,调零就是在输入零时调节平衡电阻使输出为零。
并不是说是让同相端和反相端电压相等。
另外,直接用电表或者示波器测量同相端或者反相端引入的误差比较大,也测量不准确,因为一把CMOS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都是pA级别,很容易被测量系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明白调零的本质,调零就是在输入零时调节平衡电阻使输出为零。
并不是说是让同相端和反相端电压相 ...

原来如此啊啊啊!

网友C(2013-11-14):
说得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得有道理

不是说的有道理,就是这样啊

网友E(2015-06-09):
把+和-两个输入都接GND,调节它的调零可以让它的OUT也等于GND
但是如果你把+接到GND-接到1V是没有办法把两个输入调到差0V的

网友E:
建议楼主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