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atmega8 USART多字节接收问题

楼主(2013-04-17):
串口通信中  电脑和atmega8单片机  多字节发送接收怎么实现????
接收缓存(电脑发给单片机的数据);以及发送;可以给液晶显示也可以发送回给串口调试助手。
本人新手,求大神赐教
最好有 程序贴出来 主要是接收的问题,不知道如何缓存接收来的多
字节,单个8位发送接收已经可以实现

网友A:
你设置一个数组保存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单个8位发送接收已经可以实现, 那么在此基础上, 做个接收数据包管理.
可以在接收中断里做个数据包处理, 整包的数据给主程序处理,
也可以简单地将数据保存到 FIFO 中, 由主程序解析数据包,并处理

网友B:
最好有 程序贴出来?
其实给程序没有用, 因为还跟你的 PC 上位机的软件有关. 没有办法通用.
关键是: 如何处理, 掌握方法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