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仿真出现 EVALUATION MODE Running with Code Size Limit:2K

楼主(2013-04-17):
用keil仿真程序,出现 EVALUATION MODE Running with Code Size Limit:2K 怎么办?

换了uv3 uv4,**版的都是这样,选的单片机内存是4K的。

求助!!!

网友A:
应该是没**吧 !

网友B:
删掉先,然后清理一下注册表,再重新安装这个:
http://dl.21ic.com/download/keilc51v9-00-zip-ic-105708.html

楼主(2013-07-13):
引用 网友B:
删掉先,然后清理一下注册表,再重新安装这个:
http://dl.21ic.com/download/keilc51v9-00-zip-ic-105708. ...

谢了,回去试一下

网友C:
我的是,Limit:32K,暂时可以用,不管他先

网友D(2013-09-28):
来吧来吧~~~~~~~~~~~~~~~~~~~~

网友E(2014-04-12):
我也是这个问题 还是不懂的感觉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没有**造成的!你去**下软件就好了

网友G(2015-12-24):
Win8的不好**,好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删掉先,然后清理一下注册表,再重新安装这个:
http://dl.21ic.com/download/keilc51v9-00-zip-ic-105708. ...

您好,我好像下载不了,为什么?

网友I:
新手问题,

网友J(2018-01-11):
不得不挖个坟,公司买了点然后给装的还有这个报错,到底怎么搞

网友K:
根本就没有**成功,才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