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M32F103RCT6的SPI3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3-04-17):
STM32F103RCT6的SPI3工作于主模式,系统初始化的时候,通过SPI3接口从FLASH内读取数据或者向FLASH内写数据都正常;一旦PA15被置为0电平的时候,SPI3就不能正常工作了;SPI3工作于主模式,PA15与它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
香版呢?哪去了?

网友A(2016-09-07):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我

网友B:
CR1的SSM和SSI需要置位,否则会自动切换到SLAVE

网友C:
这个在CUBEMX里配置时候会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