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带亮度调节问题

楼主(2013-04-17):
RT
控制72珠5050LED硬灯条的亮度,
灯条长3米左右,12V电压驱动,功率50W左右,要求通过单片机调节数字电位器控制LED灯的亮度(有灭渐变至最亮,不使用PWM调制方式)
LEd作为电流驱动元件,除了PWm调制方式外也可以通过调节电流来调光,但是这么大电流
想直接用12V的电源驱动,但是却不知该如何控制LED灯的亮度,电流太大,LED灯的阻抗太小,想不出好的方案
若是用恒流源却又不知该如何下手。
或者直接做个合适的电源。
想请各位大神帮个忙给点建议或提供点相关的资料

网友A:
关于调光, "电学"方面不难, 关键要需要知道那么一点点"仿生"条件: 人眼对亮度的感度与光强呈指数关系. 调光应符合人眼的生物特性, 而非物理意义的调光.

一次行业研讨会上, 我提出该问题, 某知名半导体厂商的资深技术人士表示赞同, 也表示目前业界的调光方式存在一些问题. 但由于目前大家都是似合白炽灯可控硅调光的物理亮度曲线, 故而已形成一种标准.
由此得次思考: 标准究竟是什么?

百科回答: 标准原意为目的,也就是标靶。其后由于标靶本身的特性,衍生出一个“如何与其他事物区别的规则”的意思。将“用来判定技术或成果好不好的根据”广泛化,就得到了“用来判定是不是某一事物的根据”技术意义上的标准就是一种以文件形式发布的统一协定,其中包含可以用来为某一范围内的活动及其结果制定规则、导则或特性定义的技术规范或者其他精确准则,其目的是确保材料、产品、过程和服务能够符合需要。标准往往对应该严肃对待的方面(比如机器和工具的安全、可靠性和效率,玩具,医学设备)有深远影响.

由此可见, 标准不一定要十分符合科学, 对于人们习惯性的又不严重违背科学的传统, 亦可成为标准.

楼主:
谢谢斑竹的指导!
我想了一个方案!
学校学的不好,想请问下这个电路中Lm317最大可以驱动多大的电流,电源用市面上的12V开关电源(可以推荐什么电源合适)。若LM317电流不够可以用复合功率管来提升电流吗?或者用元件可以替代LM317

楼主:
上图中的VCC是12V,顺便再问下若用复合管提升Lm317的电流,复合管的发热厉害吗?LED最亮时电流应该在5A(灯带长3M),是不是还应该在留一定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