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设计中,电源怎么选择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17):
1) EMI  应该是共模电感
2)多个电容是为了降低ESR  并且满足足够的储能容量  蓄水池子

网友B:
从图上就可以看出使用的是有极性的电容,这种电容的ESR普遍比较高,采用多个并联的方式可以有效的降低ESR

三个电容的容值相加就是你所需要的容值

网友C:
补充个:有些时候,一个电解躺倒了比人家站着还高,layout受限,有时候也有出于这样的不得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EMI  应该是共模电感
2)多个电容是为了降低ESR  并且满足足够的储能容量  蓄水池子 ...

在这里用电容阵列我的理解是:
1、降低ESR;
2、增加电容的个数能有效提高电源的使用寿命,降低单个电容工作的温度,毕竟这个地方的电解电容都是在大功率电源中出现的。

楼主:
这里我还有一点不理解的是,在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设计中,很多工程师还是在图中(1)、(2)位置放置电感,电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储能用的和EMI考虑的,但是这里为什么要储能呢?根本就不需要这要的要求啊。电池到变压器都是连续工作的。如果是考虑储能,那定容和电感怎么选择呢?希望大侠解惑,不理解。

网友A:
可能跟安装的具体位置相关性很大;

电感感觉是为了防止开关的高频信号传到电池上,抑制一下;

电容不清楚

楼主:
就如同这个电路中的电容C1、C2,他们在这里用做什么目的呢?怎么计算他们的参数呢?

网友D:
肯定不死储能用,应该是lc滤波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