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TA7240AP做一个电路

楼主:
最近想搞点音频之类的,顺便学学知识。我找了了一款这个,不过看电路图,那些电容电阻的参数还是不全啊,比如电解电容100uf的,耐压值是多少?有没有大牛给个参数啊

相关下载

网友A(2013-04-18):
均按电源电压等级选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按电源电压等级选取即可

我还是不太懂啊,望请大侠指点一二,从这些数据中能看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太懂啊,望请大侠指点一二,从这些数据中能看出来吗?

若Vcc=18V,你就都用25V电容
不是看出来的,也不是算出来的,是推论+选取=设计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Vcc=18V,你就都用25V电容
不是看出来的,也不是算出来的,是推论+选取=设计出来的 ...

有点明白了,我用一般的电源适配器加上去,12v左右供电,然后选取大概25V耐压值得电解电容和独石电容就可以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