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直流无刷电机驱动 爆管问题求解

楼主(2013-04-18):
第一次做300v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电机是60度的 附图电路图  供电是ac 220V的,整流好6个mos管是DC320v供电,只要一上电mos统统爆掉、ir2101s 也基本废掉,我试着用dc24V供电竟然可以正常驱动,就是电机转矩小很多、速度慢很多,控制用128控制的,上管是用10Khz PWM载波,下管不载波。  上图是ir2101s高侧输出波形,感觉很杂乱,单片机输出波形正常上图是IR2101S 低侧输出波形,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上AC220v  就直接烧管子,
上图是 U、V、W输出端波形,感觉也很杂乱,mos 是用IRF840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300驱动上? 现在基本没有思路了,求帮忙!

网友A(2013-05-21):
是否上电时上下管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入电流偵測的保护。那个自举电容用10uF大了些。而且必須确認刚上电时各相狀态是否复位。 ...

用IR2130 后设置啦电流保护 ,开机前检查复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上电时上下管直通?

不是的,现在可以正常旋转了,就是在转动的时候,外力把他停下来时管子爆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现在可以正常旋转了,就是在转动的时候,外力把他停下来时管子爆啦 ...

首帖是这么说的

网友A:
过流了吧,电机堵转,过流没有保护可能会烧管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了吧,电机堵转,过流没有保护可能会烧管子的。

哦 谢谢

网友D(2013-07-30):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你看看mos管的栅极驱动电压对漏极还是原极我忘了,电压不要大于20V,大了马上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你看看mos管的栅极驱动电压对漏极还是原极我忘了,电压不要大于20V,大了马上爆。 ...

谢谢 我加大了gr

网友E:
有刹车么?

网友D:
加大GR有什么用!!!!!!

要分压!!!!

mos管输入阻抗本身就无穷大!!!!!

网友F:
上下管波形一起抓,看死区时间是否不够

网友G:
楼主用的这个是IRF的还是ST的管子呢,另外你的BLCD应该写成BLDC

楼主(2013-09-16):
引用 网友A:
过流了吧,电机堵转,过流没有保护可能会烧管子的。

有保护的,2.5A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这个是IRF的还是ST的管子呢,另外你的BLCD应该写成BLDC

是IRF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刹车么?

没有的

网友G(2013-11-28):
引用 楼主:
没有的

搞定没有楼主

网友H:
首先看一下你的管子需压够不够(至少600V以上电流是电机几陪以上)。我之前也碰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