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管理IC负电源电路功能疑问

楼主(2013-04-18):
     模块是TPS65150,DRVN是用来产生负电源的PIN,LCC109是飞电容。
VGL=-1.213*LCR139/LCR136=-6V,负电源模块到LCC112就可以实现了,为什么LCC112后面还接了LCD6 LCC111?
不知道这两个元件实现的功能是干什么的?麻烦大侠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A:
负电源模块到LCC112就可以实现了,                      是的, 作为电荷泵电路, 到此就能满足了.
为什么LCC112后面还接了LCD6 LCC111?                我觉得应该是保护方面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