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FIFO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4-18):
使用altera的IP核
FIFO深度32个字节,8bit位宽

写的时候是每过一段时间(2M速度)wrreq拉高写4个数据进去

读的时候我想只要wrempty不空就把rdreq拉高然后读数据

现在有个问题
rdempty在写进数据后隔了很长时间才变低,导致我之前想读数据的时钟也读不出来

我想知道为什么rdempty会过那么长时间才变低

另外,读时钟要一直给吗?还是在rdreq为高的情况给就行?

网友A:
时钟肯定是一直要有的
不然要 rdreq 干嘛

楼主:
恩,你说的有道理
为什么rdempty在写进数据后隔了很长时间才变低?

楼主:
我把rdclk一直给,基本上还是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你说的有道理
为什么rdempty在写进数据后隔了很长时间才变低?

这个是肯定的,内部是有 latency 的

楼主:
但是这个latency也太多了吧
初步数了一下,有8个clk

而且在altera的IP配置里面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肯定是一直要有的
不然要 rdreq 干嘛

保证在rdreq拉高前后有时钟,不可以吗?

网友A:
那你这个时钟怎么写,难道你要用门控时钟?

楼主:
先不说时序上有什么影响,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有问题!这个是异步fifo,读写不能同时!因为时钟不一样!

不会吧
fifo本来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说时序上有什么影响,这样做可以吗?

理论上肯定可以
但是实际设计肯定没有人这样做
没有意义

网友A:
异步FIFO不能同时读写?
那还怎么用呢?

楼主:
用过lattice的异步FIFO模块,可以同时读写
altera的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C:
1,异步fifo的读写时钟应该可以不同步的,不然如何称异步fifo。
2,查查这个IP的操作时序,个人觉得时序操作可能有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语。您老做到现在的fpga?难道这个都不知道?异步fifo读写分开!当然是写完了 通知别人读!
要同 ...

呵呵
我是挺老的
本人没用过异步FIFO
但是从常识上讲你所谓的异步FIFO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啦

楼主:
异步FIFO还是可以同时读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异步FIFO还是可以同时读写的

同时读写会有一定几率丢掉一些数据

网友A:
altera 4CE10,异步FIFO
读写使能同时有效
没有发现丢数据啊

网友A:
时钟沿是对齐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语!读使能不要那么小好吧!读使能放到跟写时钟有效的时刻对齐!你这个读使能的时刻都不写了!当然不冲 ...

#21 楼是不是您所说的写的读使能刚好有效

网友E:
将usedw拉出来写个程序生成个almost empty与almost full去处理!

网友F:
mark,猴哥哪去了喃,出来总结发言啊!!

网友G(2013-05-21):
引用 网友B:
呵呵,当然有意义!你自己用altera的试试就知道了。然后你就知道啥时候用ram,啥时候用fifo了! ...

你的建议是写到一定程度写使能无效,然后读使能有效,直到读空,然后再写使能有效。。。读写使能不同时有效?

网友H:
又没有我的分数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mark,猴哥哪去了喃,出来总结发言啊!!

:kiss:没看到分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