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怎么会产生磁场干扰呢?

楼主(2013-04-18):
    在用EM4095低频读卡器的时候,发现不同批次的MAX232,有一些会对EM4095解调产生干扰,在MODOUT端口产生很有规律的方波。严重影响读卡器的性能。后来也是不用那批产生干扰的MAX232了。请问MAX232内部设计为啥会产生干扰呢。

网友A:
你确定是MAX232的干扰?

在MODOUT端口产生很有规律的正弦波
这就更不像了,异步传输的器件怎么会产生很有规律的正弦波干扰

网友B:
干扰有可能是布线引起的,很可能是由于某些线缆与电源线挨得的太近引起的

网友B:
不同批次的MAX232可能存在性能差异,原因应该不是在这里

网友C:
max232有一个内部的震荡电路,需要将5V电压boost到+/-9V~ +/-15V之间,所以会对其他的器件产生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x232有一个内部的震荡电路,需要将5V电压boost到+/-9V~ +/-15V之间,所以会对其他的器件产生干扰 ...

升压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MAX232的干扰?

在MODOUT端口产生很有规律的正弦波

    MODOUT在没有卡片的时候产生很有规律的《方波》,我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MAX232的干扰?

在MODOUT端口产生很有规律的正弦波

   MODOUT在没有卡片的时候,产生很有规律的<方波>,不是正弦波,我表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有可能是布线引起的,很可能是由于某些线缆与电源线挨得的太近引起的 ...

   这个很有可能,但是偏偏换个不同批次的MAX232就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232有一个内部的震荡电路,需要将5V电压boost到+/-9V~ +/-15V之间,所以会对其他的器件产生干扰 ...

  max232内部的震荡电路是哪种类型的呢,有电感量L吗? 之前听领导说用开关电源给4095供电,后来证明,在低频读卡器中用开关电源是不行的,因为电感L震荡,会产生干扰磁场,从而降低读卡器性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很有可能,但是偏偏换个不同批次的MAX232就没干扰。

不同厂家的片子抗干扰性可能不同,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就发现一种批次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D:
注意布线 crosstalk的问题,以及是否产生较大的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