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单位增益稳定吗

楼主(2013-04-18):
频率响应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

这个是ths4031手册图,手册明确说单位增益不稳定。。。。。
你看看

网友A:
可能我的判断依据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的判断依据太简单

-105度 如果再加上 反馈环节的电容 90度 ,就是-195度 ,还稳定吗

如果反馈环节中 再有个其他电路 相移180度, 那总共加起来就是 105+90+180=375度了

居然超过了360度,这样的环路会如何?会振荡吗

反馈电容是超前90
我非专家,只能认识至此

网友B:
单位增益如果是0dB,那么相移在-180°,则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增益如果是0dB,那么相移在-180°,则不稳定

你咋看出来 “单位增益如果是0dB,那么相移在-180°”?
4楼看的更准一些,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咋看出来 “单位增益如果是0dB,那么相移在-180°”?
4楼看的更准一些,呵呵  ...

呵呵,看差了我,4楼正解

网友C:
1K~1G之间的增益带宽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K~1G之间的增益带宽积稳定~

-105度 如果再加上 反馈环节的电容 90度 ,就是-195度 ,还稳定吗

如果反馈环节中 再有个其他电路 相移180度, 那总共加起来就是 105+90+180=375度了

居然超过了360度,这样的环路会如何?会振荡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5度 如果再加上 反馈环节的电容 90度 ,就是-195度 ,还稳定吗

如果反馈环节中 再有个其他电路 相移1 ...

那要看你怎么接的反馈电路了呀 兄弟
如果外面再接个电容做反馈,那是有可能不稳定;
如果单纯接个电阻做反馈,那是不是就稳定了呢?
所以说对于这个运放来说是稳定的

还有你问题上说的运放单位增益的意思是单位增益带宽积,跟电路是否会产生震荡是两码事,你的问题容易让人误解~

网友D:
单位增益稳定。在0dB增益处的相移小于135度。

你说的反馈环节有相移,那么就不叫单位闭环增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ths4031手册图,手册明确说单位增益不稳定。。。。。
你看看

我认为Lgz2006是正确的。
楼主把“单位增益不稳定”的原话截图,或给出链接。
从bode图看,手册里不应该这么说,应该是你读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Lgz2006是正确的。
楼主把“单位增益不稳定”的原话截图,或给出链接。
从bode图看,手册里不应该 ...

ths4031手册截图15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Lgz2006是正确的。
楼主把“单位增益不稳定”的原话截图,或给出链接。
从bode图看,手册里不应该 ...

明白人:handshake
真草**“断章取义”甚至“张冠李戴”的问题贴,甚至能把高手整翻了。下面这个例子特典型

https://bbs.21ic.com/icview-516734-1-1.html

网友E:
尽量去TI网站阅读datasheet。下图和楼主的bode图来自同一datasheet。

本坛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尽量去TI网站阅读datasheet。下图和楼主的bode图来自同一datasheet。

解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尽量去TI网站阅读datasheet。下图和楼主的bode图来自同一datasheet。

TI坑人啊!!!!!!
我的datasheet就是从TI官网下的,只不过 不是今天下载的。
TI偷偷摸摸的把参数改了???

难道说 我如果想用TI的芯片,只能每天用之前都去TI下载当天最新的datasheet ??????

坑人!!!!!!!1

网友E:
引用 楼主:
TI坑人啊!!!!!!
我的datasheet就是从TI官网下的,只不过 不是今天下载的。
TI偷偷摸摸的把参数改了 ...

可是那是在2007年改的,这都6年了。你啥时候下载的?
能附件在这吗?我也见识一下这绝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是那是在2007年改的,这都6年了。你啥时候下载的?
能附件在这吗?我也见识一下这绝版。 ...

网友G:
如果不稳定,还是运放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稳定,还是运放吗?

当然是,你可以看看像OP37之类的高速运放

网友H:
从图上看稳定的,但稳定裕度太小。

网友I:
稳定?OR 不稳定?

你太绝对了,
稳定与不稳定不是绝对的,是一定条件下
实际中,我们要根据 1、稳定余量    2、实际电路\环境条件    来看是否能够稳定工作

从波特图看,稳定余量不大,当然还得看你的应用条件。

稳定与不稳定不是绝对的,根据条件和余量判断是否适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到了,还真是矛盾。
你贴的这个是2000年的datasheet,我那个是2007年的。
我猜测:当时THS4031针对gain》2设计的,且还没实验unity gain条件下的稳定条件。

网友J(2014-01-21):
100M以后,相位变化如此之剧烈,肯定不止一个极点了,所以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