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烧毁问题

楼主(2013-04-18):
I/O口外电路如图所示
I/O口与R31电阻之间除了一小段导线还过了30毫米的排针(两块不同板)。这样经常会引起那个I/O口烧毁
后来将R31电阻移到单片机的板子上和I/O口直接相连。而R31电阻和9013之间过排针连接。然后就不会烧毁了……求大神,求解释,是否是导线感抗大了,是否是排针做怪?

网友A:
是因为I/O口没有防护的原因,缺少高压抑制器件

网友A:
干扰在I/O端口上,通过电阻连接以后,电阻上可以消耗一部分能量,提高了端口抗干扰性能,最好还是加一些TVS

网友B:
楼主的现象是很奇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在I/O端口上,通过电阻连接以后,电阻上可以消耗一部分能量,提高了端口抗干扰性能,最好还是加一些TVS ...

这只是一个I/O口的问题啊,要是以后碰到多个I/O口会有这种问题,都加TVS么。。。

网友C:
很常见的干扰问题,为了保护主芯片我们通常都是在I/O口出来的地方就近加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一个I/O口的问题啊,要是以后碰到多个I/O口会有这种问题,都加TVS么。。。 ...

最好还是加一些稳压器件,提高I/O口的抗干扰能力,是值得的

网友D(2021-12-14):
引线耦合到干扰信号,R31缓冲瞬态高压

网友E(2022-08-15):
肯定是哪短路到电源正了,不然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却实给了大家一个警示!烧毁端口有两种可能,一是端口的外接负载过重,端口输出电流超过了端口的承受能力,如引线的分布电容,二是外界有高压干扰,引线感应出了很高的电压击穿了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