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单片机强推挽输出疑问?

楼主(2013-04-18):
是这样的,我打算用STC11F04E的三个I/O口P1^2,P1^5,P1^6来驱动三路红色LED,每一路都有三个红色LED。下图为了简化,每一路都只画了一个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软件里输出高电平,每一路LED都只会微亮,用镊子短路三极管的CE极,才会全亮。我知道这是单片机输出高时驱动能力不足所引起的。
可以换用PNP三极管,但我手头上只有NPN9013这个管子。

我也试过改用强推挽输出的方式,程序如下:
sbit R1 = P1^2;
sbit R2 = P1^5;
sbit R3 = P1^6;

void main(void)
{
     P1M1 = 0x00;
     P1M0 = 0xFF;

     while (1)
     {
          R1 = 1;
          R2 = 1;
          R3 = 1;
     }
}
可以达到全亮了,但是我有一点搞不懂,这个强推挽方式,说是可以提供20ma的电流,是每一个管脚同时提供20ma,还是分时的(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管脚)提供呢?

上电气特性表:

如果是同时提供的,那就是3X20ma = 60ma,那不就超过了上表的ICC值了么?

网友A:
可以提供,但是这个时候远远没有20mA的电流

楼主:
嗯,那会不会有损坏单片机的可能?会过流吗?

网友B:
亲,你的LED上不串电阻啊?端口是推挽输出还是开漏输出,有用万用表测下端口输出高电平时候的电压是多少么?楼主的硬件要补课啊~~

网友C:
垃圾stc上电IO电平居然不是高阻的。太阳

网友D:
LED灯珠耐压挺好的,导通都不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你的LED上不串电阻啊?端口是推挽输出还是开漏输出,有用万用表测下端口输出高电平时候的电压是多少么 ...

还是版主细心,是图少画了电阻,实际每一路有300R的电阻,后来补上。(12 -2.2X3)V/18ma = 300R
以前没设为推挽输出时是普通I/O口,输出高时为0.67V。
设为推挽后输出高时为4.60V。
两年来都是主要搞单片机软件,从不碰硬件的说,现在自已实验搞个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灯珠耐压挺好的,导通都不烧坏。

粗心画错了。: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版主细心,是图少画了电阻,实际每一路有300R的电阻,后来补上。(12 -2.2X3)V/18ma = 300R
以前没设 ...

楼主去看下51端口不设置推挽输出的时候是什么结构?要不要上拉电阻,能源出多少的电流?为什么人家用51的时候一般都用低电平驱动?

楼主:
嗯,只是用推挽的方式不知道保险不,心里没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只是用推挽的方式不知道保险不,心里没底。

那先告诉楼主,这里应该用推挽输出,以后自己慢慢找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垃圾stc上电IO电平居然不是高阻的。太阳

我觉得是你偏见了。

各个厂家兼容51的MCU,大部分都是复位为准双向IO(内部弱上拉)。
按你这么说,那么以前TI、ATMEL和菲利蒲的51,都是复位为准双向IO(内部弱上拉),P0口除外,并且基本都不能设置IO为高阻输入、开漏输出或推挽输出。按这么说,TI、ATMEL和菲利蒲的51是不是更垃圾呢?

象PIC那样的IO有时候比较麻烦,比如要用IO做双向通讯时,要不断的切换输入输出,而51和其派生的系列就不需要切换。

还有8086那样的CPU,IO口特性跟51是类似的,还16位呢,是不是更垃圾?

顶12#,8051复位就是弱上拉! 同时顶【江枫渔火】,对事要客观哦。。。 :)
看问题就应该这样客观,不能像那位哥们,自己用着不惯就当众耍赖~ 各种CPU有特点,用不用都是自己的事。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E:
LZ,51系列的,准双向IO(复位后状态),输出高电平的能力很弱,所以以前的51,你这样的高电平驱动都要加上拉电阻或缓冲IC。STC的可以设置推挽输出,不需要加上拉了。以前用过8051的都会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你偏见了。

各个厂家兼容51的MCU,大部分都是复位为准双向IO(内部弱上拉)。

好,是我没说清楚。
不但不是高阻,他上电是不可控制的瞬间高电平。不管你如何设置他都会瞬间高电平。P4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是我没说清楚。
不但不是高阻,他上电是不可控制的瞬间高电平。不管你如何设置他都会瞬间高电平。P4口 ...

是因为上拉电阻惹出来的,所以基于51的设计,要保证MCU持续复位状态,外设不能有不可接受的动作。简单来说就是外设最好是低电平动作。

另外上面的说法也不对,PIC需要切换输入输出,51在输入之前也必须先输出高电平,释放上拉,否则也输入不了的,所以从麻烦程度上看,大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51系列的,准双向IO(复位后状态),输出高电平的能力很弱,所以以前的51,你这样的高电平驱动都要加上 ...

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上拉电阻惹出来的,所以基于51的设计,要保证MCU持续复位状态,外设不能有不可接受的动作。简单来 ...

不是所有的口,只有P4口是这样的。建议你试一下

网友F:
但是这个时候远远没有20mA的电流

网友G:
我上次用了STC15F204E,结果它的外中断。。。。。
太阳呀,STC把这种带bug的产品就这样放着卖。
手册上说12年修正好的B版就量产代替了,可上次我问淘宝代理,他们说B版至今未量产。
STC 太阳。。。。。。
再也不用了。。。。

TB没代理的。204EA好像没有新版,但STC15F104E有外部中断正常的新版:STC15F104W! :)

楼主:
也听说STC有很多问题,但貌似像我们从事舞台灯光的,对产品要求不十分严格?凑合着用STC。。

网友H:
用推挽,注意单片机端口驱动能力和芯片驱动能力的限制,也可以推算三极管导通所需电流,来合理设置缓冲电阻
最好事能改用低电平驱动外设。

网友I:
51在输入之前也必须先输出高电平,释放上拉,否则也输入不了的

是全部的8051都會這樣?(EG. ATMEL)

网友J:
一个简单的IO都有这么多的讨论............
GPIO搞来搞去就这几个概念:
模式: 输入,输出.
上拉,下拉.
数据输出,输入.
输出电流,输入电流能力.
IO输入,输出电平

网友J:
还有上电复位IO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是我没说清楚。
不但不是高阻,他上电是不可控制的瞬间高电平。不管你如何设置他都会瞬间高电平。P4口 ...

STC之51,1T系列的,IO口有4个模式可设置其一,上电默认准双向弱上拉输出高电平。
若要求上电为输出低电平(一般只有输出才有这个要求),可以IO下拉地一个3K~5.1K电阻,内部弱上拉不足以驱动,所以复位时输出是低电平。之后,初始化时,先把此IO输出低,再设置成推挽输出即可。所有IO都是如此。

网友E:
说点题外话,进来用STM32比较多,STM32的功能没得说,但是它也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该简单的地方整得复杂,一个IO的配置都那么复杂,但是,我不会说STM32垃圾,尽管我内心很恼火它的一些功能。
这里只提一个:STM32的待机模式,电流最小,2uA,内部大部分电路都断电,唤醒基本等同于复位,要重新初始化。

或者是我还不会使用吧,个人感觉如此。

网友K:
每路IO驱动均可达20mA, 但44、40脚IC建议总驱动不得超过120mA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C之51,1T系列的,IO口有4个模式可设置其一,上电默认准双向弱上拉输出高电平。
若要求上电为输出低电 ...

STC12C5A你可以去试一下。与IO设置无关,即便是空片也如此,这个情况发生在启动之前
你说的很理性,很有条理,也很有道理,但你就是没试过。

STM32的IO口复杂自由他复杂的用处,各种模式都有他应用的场合。所以根本就不是垃圾,你不说他垃圾那是非常正常的。
至于 STM32的待机模式 我也没法评论,我的产品省ram省flash就是不用省电。

你也不用分开回复,有话就直接说,不要紧的。

最后再评价STC的部分片子:垃圾。
还没有debug功能,你以为人家各厂商开发仿真工具是傻的啊。
宣称的单周期也非常扯蛋,看了下手册就20%的指令是单周期的,人家AVR大部分单周期好意思说是单周期的,20%你也好意思?
数据手册更是恶心到了极点,算了懒得说了

STC新15F系列有仿真的。入门操作:https://bbs.21ic.com/icview-605730-1-2.html 另:芯片的使用不同人有不同效果!顶这句! :)

楼主:
嗯,看手册开头部份说的“每个I/O口驱动能力均可达20MA,但整个芯片最大不要超过100MA”,也就是我现在的60MA不超过100MA。谢谢各位了,特别是stcisp的提示,结贴。

还是没懂

网友L(2013-05-29):
引用 楼主:
也听说STC有很多问题,但貌似像我们从事舞台灯光的,对产品要求不十分严格?凑合着用STC。。 ...

你QQ多少,有问题请教,谢谢

网友M:
认真看手册,多找自己问题;P,虽然STC单片机没全用过,至少用过的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偶尔下载不了,这个遇到过。:lol

网友C(2013-09-03):
@autopccopy
那你就去试个不同的效果出来给我看看吧,光说不练假把式。
希望能看到你不只拥有嘴皮子功夫。

网友N:
似乎不合理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C:
@autopccopy
那你就去试个不同的效果出来给我看看吧,光说不练假把式。
希望能看到你不只拥有嘴皮子功夫。  ...

这个测试很简单啊,你也可以发你的图上来。
实践得真知,有空我会试试的!呵呵!

嗬嗬
我说了,我多年以前早已反复测试过,不可能为了你一句话再去重新翻出来重测的。 希望你能拿出有力数据,来支撑你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