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UI函数输出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3-04-18):
我想用gui函数输出实时电压值,该怎么实现啊,调用哪个函数,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需要具体的哪个GUI,找他的编程的书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具体的哪个GUI,找他的编程的书研究下。

我想在12864上显示出"当前电压是**",现在我可以在上面显示出“当前电压是”这个字符串,但是我用ad采集来的电压值不知道怎么才能显示出来,这个问题应该不难,求版主解答一下

网友A:
那你把AD值转成数字,然后输出。只要你读的A/D值正确,显示就比较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AD值转成数字,然后输出。只要你读的A/D值正确,显示就比较简单了。 ...

数字是用字符显示的吗?还是怎么显示?

网友B:
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用哪个gui函数啊,感觉自己真的很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用哪个gui函数啊,感觉自己真的很笨啊

我要是知道一定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是知道一定告诉你

谢谢啊,不过我刚才已经搞出来了,真高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不过我刚才已经搞出来了,真高兴

看吧 你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吧 你行

现在我想结贴,怎么结贴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gui上使用了清屏函数,但是程序运行之后,所显示的内容可以显示,但是一直在闪屏显示,怎么处理

网友A:
仔细找一下,有结贴按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