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CH372设置工作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3-04-18):
如题,使用的USB传输芯片是CH372,在厂家提供的例程中有如下一段程序:

                    if ( THIS_CMD_CODE == TEST_START ) {  /* 测试过程开始 */
                                   /* 由于上一次测试数据上传速度时可能在上传缓冲区中遗留有数据, 所以在第二次测试前需要清除上传缓冲区 */
                CH375_CMD_PORT = CMD_SET_ENDP7;  /* 设置USB端点2的IN */
                Delay2us( );  /* 如果时钟频率低于16MHz则无需该指令延时 */
                CH375_DAT_PORT = 0x0e;  /* 同步触发位不变,设置USB端点2的IN正忙,返回NAK */
                FLAG_SEND_WAIT = 0;  /* 清除发送等待标志,通知应用程序可以继续发送数据 */

请问如下三行的作用是什么呢?
                  CH375_CMD_PORT = CMD_SET_ENDP7;  /* 设置USB端点2的IN */
        Delay2us( );  /* 如果时钟频率低于16MHz则无需该指令延时 */
        CH375_DAT_PORT = 0x0e;  /* 同步触发位不变,设置USB端点2的IN正忙,返回NAK */

楼主:
居然没有人理我。。。顶顶,不能沉了。。。。求大神求前辈~~

网友A:
建议转MCU版吧

楼主:
现在我们老板说实在不行就就加块MCU,但又担心速度上不去。。。。请问这个担心有没有必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老板说实在不行就就加块MCU,但又担心速度上不去。。。。请问这个担心有没有必要呢 ...

16Mhz,不高

网友C:
帮顶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Mhz,不高

16mHZ?那完全够用了~~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mHZ?那完全够用了~~谢谢您~

我覺得夠

网友D(2014-03-07):
刚开始搞这个,迷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