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芯片 求版主!!!!

楼主(2013-04-18):
1、要一个给三节串联(11.1V)的锂电池充电芯片,输入为(15V~20V  电流1A左右)
2、三节锂电池升压芯片(输出电压可以选择12V 16V 19V 24V 电流3A左右)
3、三节锂电池降压芯片(输出电压5V  max电流2A左右)

最好片子便宜点,或者那个大公司有这个片子

谢谢!

网友A:
上TI 看看,输入参数,会给你推荐的,

网友B:
3、三节锂电池降压芯片(输出电压5V  max电流2A左右)
我推荐STI3470,输入电压4.5-16V、电流2.0A,推荐理由:体积小SOT-23-6、效率高、成本较低。

详细请联系我13600430860周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三节锂电池降压芯片(输出电压5V  max电流2A左右)
我推荐STI3470,输入电压4.5-16V、电流2.0A,推荐理由 ...

谢谢 有升压的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升压的没?

你要求的升压芯片电流太高,我司代理销售的型号不适合你的要求。推荐你去找MPS这个品牌的MP1527、MP1517这两个型号。另外介绍一个三节锂电充电芯片给你N3703,这些型号都不是我司代理的,我只能帮到这里。

网友C:
降压的就一大推了,比如SGM6132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