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升级选型

楼主(2013-04-18):
情况:本来用STM32F103VE。用到FSMC。
问题:现在想提升主频,因为需要做更加多的运算。但是还是需要FSMC总线。
选型要求:主频提升,还有FSMC或者类似接口。是主推产品(不想开发出来后芯片难买)。
问题:外围电路上需要修改什么?

网友A:
选407或者417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407或者417也可以啊

请问现在是407用的多 还是417用的多 417比407多了什么东西?

网友B:
选STM32F207(217)或者407(417),207最高主频120M,407最高主频168M。

207相对便宜点。207、407引脚印象里完全兼容,切换起来很容易。

网友C:
F2系列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D:
120M可以满足要求的话,可以用F2,,,不过F2,F4价格还没降下来,都好贵,,,

网友E:
407 性能刚刚的,不光是主频,还带浮点单元,ram大大的,利器啊!!!

网友F:
你用STM32F429,439吧,顺便以后传授经验。

网友F:
主频180M,还可以超频

网友G:
按照推荐电路来   看看技术手册上的电路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H:
    103,超频到144MHz,应该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