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问题

楼主(2013-04-18):
想请家教个问题,51单片机的io口输出改输入的话要重新配置吗?  还有51单片机io口的输出4种模式如何切换的。。我以前用的是stm32,,输出改输入要配置,改输模式也要重新配置,不知道51的情况。。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51单片机io口输出改输入不需要重新配置,先把IO设为1然后再读就行了。

网友B:
其实,我觉得STM32跟51都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STM32输出用OD模式时(用内部或外部上拉),只需要输出高电平就可以从IO脚读取状态,51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做的。

网友C:
51单片机io口的输出4种模式如何切换的。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 51, 标准 51 只有准双向口模式.
带有输出4种模式的 51 都有端口配置寄存器可以设置.

楼主(2013-06-17):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io口的输出4种模式如何切换的。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 51, 标准 51 只有准双向口模式.

谢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io口的输出4种模式如何切换的。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 51, 标准 51 只有准双向口模式.

网友E(2013-10-20):
51单片机输入输出转换,是不需要重新配置寄存器的。
只是在输入信号之前,要先向端口寄存器写1.

网友F:
帮楼主  顶一个   这一块   我觉得应该难度不大吧

网友F:
最好的方式   是自己写一段代码  自己尝试一下  看看效果   应该心里就有底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