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108的引脚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18):
想通过UART转RS232与电脑相连,芯片手册中只看到19脚和20脚支持UART_CTS和UART_RTS.我想问是不是其他的任意I/O口都可以当RX 和TX来用呢?

网友A(2013-06-10):
Uart串口的RXD、TXD等一般直接与处理器芯片的引脚相连,而RS232串口的RXD、TXD等一般需要经过电平转换(通常由Max232等芯片进行电平转换)才能接到处理器芯片的引脚上,否则这么高的电压很可能会把芯片烧坏。
我们平时所用的电脑的串口就是RS232的,当我们在做电路工作时,应该注意下外设的串口是Uart类型的还是RS232类型的,如果不匹配,应当找个转换线(通常这根转换线内有块类似于Max232的芯片做电平转换工作的),可不能盲目地将两串口相连。

网友B(2013-07-10):
单片机的UART外设通过哪个IO引出来是单片机厂家固定的。。。
用普通IO口话,可以做成模拟UART口,

网友C:
RX和TX也有对应引脚的:victory:

楼主(2013-08-15):
我就是在芯片手册上有对这个的具体说明,只看到了UART_CTS和UART_RTS

网友B:
你在好好看看吧,至少应该有一个TX和RX的   看看是不是图有错误啊,  或者芯片没有标注,只是写出了引脚,没把功能引脚标注上,最好看原版英文手册 不会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