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产生视频信号输出到带AV接口的监视器上显示

楼主(2013-04-18):
各位大虾,小弟有个项目需求:把单片机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产生视频信号(CVBS)输出到带AV接口的监视器上显示.想请教一下,该如何实现啊?有方案没有?
谢谢!

网友A:
这里有你要的东西 http://belogic.com/uzebox/index.asp

网友B:
建议使用现成的OSD芯片,如MAX7456,直接用单片机控制输出字符叠加,外围电路简单,程序控制容易

楼主:
MAX7456太贵了,要好几十块,有便宜一点的方案吗?我的功能很简单,通过产生UI,把采集到的数据在监视器上面显示出来.

网友C(2013-06-25):
有 DP7456 比MAX7456 便宜一大把  有兴趣请加我QQ2355239054
还有其他的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