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复位芯片,SOT25封装的

楼主(2013-04-18):
希望大虾们能提供一款复位芯片引脚定义如图所示,这个市面上货很少,所以找代替,监控电压是3.9V。

网友A:
CAT823符合你的要求,这个有几种电压的,具体请查阅datasheet。

网友B:
LN61C,上海南麟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S3823

没有3.9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823符合你的要求,这个有几种电压的,具体请查阅datasheet。

这款好像也不行嘛

网友D:
SOT25封装3.9V的复位芯片不容易找

网友E:
809复位芯片!

网友F:
楼主的有手动复位脚,换最常用的811吧,3.9V的监测电压也可以选4.0V的,没那么严格的,可以搜下SGM811看看,SOT-143是最通用的封装

网友G:
没用过复位芯片,话说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就解决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T25封装3.9V的复位芯片不容易找

我们找到这一款,不过要在日本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有手动复位脚,换最常用的811吧,3.9V的监测电压也可以选4.0V的,没那么严格的,可以搜下SGM811看看 ...

我们的产品用的器件都是不常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用过复位芯片,话说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就解决了哦

这个是产品,不是随便设计着玩的,O(∩_∩)O~

网友F:
设计时选用不常用的物料,会让你们老板和采购很郁闷的,一是价格贵,议价空间非常有限,二是交货期长,付款条件苛刻,搞不好 还要先付定金

网友A:
3.9V的你那个封装的难找哦,你可以选别的封装4.0V的代替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产品,不是随便设计着玩的,O(∩_∩)O~

噢。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复位电路的稳定产品多了去了。
解决EMC不是靠一个复位芯片就能解决的

网友H:
stc809复位芯片

网友C:
作为电工首要的就是设计产品就要易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电工首要的就是设计产品就要易采购.

首先做的是把人家产品全吃透,才能改版,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