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18):
KEIL中 可以用__DATE__和__TIME__这样的已经定义好的宏来获取时间。

我想知道的是还有其他已经定义好的宏么?比如我想知道代码运行到哪行了,我想用__LINE__ 但是并没有这个宏。

请朋友们,帮忙下,谢谢了啊

网友A:
有 __LINE__宏的,见编译器手册Predefined macros部分
__LINE__ num Always set. It is the source line number of the line of code containing this macro.

网友B(2013-10-09):
引用 网友A:
有 __LINE__宏的,见编译器手册Predefined macros部分
__LINE__ num Always set. It is the source line num ...

前辈,请问一下,如何查询KEIL中 __DATE__和__TIME__的这两个宏,是如何定义的呀?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C:
编译器会自动的把计算机系统时间编译进去,它只是一个宏,编译后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