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3-04-18):
用STM32F0 48pin芯片,VDDA与VDD相连,VSSA与VSS相连,现在读内部的TempSensor,Vrefint都是最大值,求什么原因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A:
读内部的TempSensor,Vrefint都是最大值?
都是4095吗?
感觉是不是AD的初始化没弄对,跟STM32F1相比STM32F0 有所不同,印象里STM32F0 AD的时钟来自1个独立的HS RC。

网友B:
STM32F0 AD的时钟是两路, 可以来自1个独立的HS RC 14MHz, 也可以 PCLK 分频。
我用过这个功能, 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怎么处理的

楼主:
读出都是4095,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同样的程序在F0的探索板上就OK,时钟源用14M和PCLK都是一样的现象,只不过探索板上是64pin的,自己的板用的是48pin的

网友A:
不大好估计问题在哪。
可以查:
1)ADC的寄存器是否正常
2)ADC转换外部引脚输入,看是否正常

楼主:
这是单次转换一次后断点处ADC寄存器的截图,程序很简单,而且在开发板上没问题,只是在自己的板上有问题,想让大家分析一下是否硬件电路上有哪些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想象

网友A:
寄存器的值,跟开发板上没问题的情况有什么区别?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呼唤版主  看看版主的意见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板上有5v的485芯片,直接连到了PA3上,干扰了ADC,谢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