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3-04-18):
各位大侠,
  这段时间对一个系统设计选型,看了一些继电器的DATASHEET,一疑惑如下:
  1,看了一款继电器,写着功率20W/1A,也就是说当过1A电流时最大能切换20V的电压?如果0.5A,则最大能却换40V电压?当然其切换电压不能超过其规定的最大值。也就是说其功率20W指的是从断开态跳变到闭合态所产生的瞬间功率?
  2,有的继电器室干簧的,有的是水银的。不知道什么场合下用水银的?水银动作快,看了下干簧铁壳的继电器,貌似动作时间也不短
  十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下,坐等高人出现。。。。。

网友A:
照这么说,  我要是给 1V, 就可以 20A?
我觉得这个写法有问题.
通常触点容量就是说电流容量. 你还是看电流, 就别去看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这么说,  我要是给 1V, 就可以 20A?
我觉得这个写法有问题.
通常触点容量就是说电流容量. 你还是看电流, ...

多谢大侠,
  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电流可以理解,电压实在蛋疼。。。。。。

网友B:
电压可能跟内部结构耐压有关 大了可能会失效,例如拉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可能跟内部结构耐压有关 大了可能会失效,例如拉弧

多谢大侠。
  确实是有可能。但拉弧为电压指标,电压高了拉弧。继电器为何有个指标为“W",功率单位瓦。这个很纠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确实是有可能。但拉弧为电压指标,电压高了拉弧。继电器为何有个指标为“W",功率单位瓦。 ...

现在光是听你空口无凭,就不舍得截图或复制原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光是听你空口无凭,就不舍得截图或复制原文吗

多谢大侠,
   图见附件,这段时间事情多,没来得及回这个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光是听你空口无凭,就不舍得截图或复制原文吗

刚看了下,发现20W可能是这个系列继电器的名字,而非功率,估计是我搞晕了。
但图中负载电流是指?
触电功率应该指继电器闭合的最大瞬间功率?这个东西貌似也不好计算。。。。。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