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随中的那个自举

楼主(2013-04-18):
tcl, pen, se, tc, top

射随原本就具有比较大的输入阻抗,但若存在输入偏置的话会大幅降低其总的输入阻抗。下面简单分析一下采用自举电容后的结果。

设偏置交流等效电阻为Rb = R1 + R2(R1和R2串联),从射极接一电容(信号频率下容抗可忽略)至其串联中间节点。

下面给出参数:

  R0 = (R1||rbe) + (R2||Re)

  Topen = 0

  Tclose = β (R1||R2||Re) / (rbe + (R1||R2||Re))

  Ri = R0 (1 + Tclose) / (1 + Topen)
     = [(R1||rbe) + (R2||Re)](1 + β (R1||R2||Re) / (rbe + (R1||R2||Re)))

如果取消那个电容,则

  R0' = (R1 + R2)||(rbe + Re)

  Topen' = β Re / (R1 + R2 + rbe + Re)

  Tclose' = β Re / (rbe + Re)

  Ri' = R0' (1 + Tclose') / (1 + Topen')
      = [(R1 + R2)||(rbe + Re)](1 + β Re / (rbe + Re))/(1 + β Re / (R1 + R2 + rbe + Re))

显见R1和R2(Rb = R1 + R2)的分配对其自举效果有着很大的影响。

网友A:
就是看,一般也很难
有2个疑问:1. R1和R2的分配能有主导性影响?2. 能确定这就是自举(有高人如w1好像不认同)?

楼主:
如果R1>>rbe(比较显然),R2>>Re,且β Re / (R1 + R2 + rbe + Re)>>1的话,此自举可明显增加输入阻抗。

网友B:
那个电路因为R1,R2两个直流偏执电路费用不可,但这样就降低的输入电阻,所以电容自举,使得R1,R2两个偏执电阻对输入电阻不产生作用,那个电路就干这个用的,输入电阻于是,就是beta*Re了,理想地也就是这个了,不可能有更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路因为R1,R2两个直流偏执电路费用不可,但这样就降低的输入电阻,所以电容自举,使得R1,R2两个偏执 ...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容也不是自举之用】

你怎么跑这儿就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