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卡了,求帮助

楼主(2013-04-18):
都是按手册,判断是否发送完成,但是停在while((U0LSR & 0x00000040) == 0);了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PC2400.h"

#define    UARTBAUD    115200

char snd = 'a';

void delay (int x)
{  int i,j;
    for (i=0;i<x;i++)
       for(j=0;j<100;j++);
}

void UART_SendByte(char dat)
{
    U0THR = dat;
    while((U0LSR & 0x00000040) == 0);
}

void UART0_Init(void)
{
    uint16 Fdiv  = 0;
    PCONP |= 1 << 3;
    PINSEL0 = (0x01 << 4)|(0x01 << 6);

    U0LCR = 0x83;
    Fdiv  = (Fpclk/16)/UARTBAUD;
    U0DLM = Fdiv/256;
    U0DLL = Fdiv%256;
    U0LCR = 0x03;

    U0FCR = 0x81;

}

int main(void)
{
    UART0_Init();

    while(1)
    {
        //while((U0LSR & 0x40) == 0);
        UART_SendByte(snd);
        U0IER |=0x02;
        delay(5);
    }
    return(0);
}

去掉这一句的话,程序虽然能全部运行,但是串口助手没有收到数据,说明U0THR还是没有发送出来。。。。郁闷了都是按手册上来的

网友A:
那就是硬件没收到数据,或者是串口没有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硬件没收到数据,或者是串口没有打开。

串口打开了,硬件没收到数据是什么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硬件没收到数据,或者是串口没有打开。

看看波特率设置是否和程序上是一样的,而且串口接收的数据有时候会出错,这是很正常的,我刚做完串口实验

网友B:
看看波特率设置是否和程序上是一样的,而且串口接收的数据有时候会出错,这是很正常的,我刚做完串口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波特率设置是否和程序上是一样的,而且串口接收的数据有时候会出错,这是很正常的,我刚做完串口实验 ...

串口设置一样,实在查不出错在哪了,你用什么板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设置一样,实在查不出错在哪了,你用什么板子的

我用的nxplpc2148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