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有那么重要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4-18):
在线等啊

网友A:
降低10脚信号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10脚信号幅值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小弟愚钝,还是不太明白,斑竹能否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B:
它提供U10C直流偏置,也是D2直流负载
其重要性已经你的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提供U10C直流偏置,也是D2直流负载
其重要性已经你的验证

谢谢你的回复,对运放用虚断,流经D2的电流通过该电阻回流到地,同时产生的压降为U10C提供直流偏置,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C:
给二极管提供一个电流通道,否则运放存在非线性工作状态
二极管换成电阻的话,下拉电阻可以不加

网友C:
最好仿真下,达到3。8V运放都快饱和了。除非……

网友D:
如果二极管正输入端小于0.7V的话,没有这个电阻,U10C输入就是悬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二极管提供一个电流通道,否则运放存在非线性工作状态
二极管换成电阻的话,下拉电阻可以不加 ...

嗯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二极管正输入端小于0.7V的话,没有这个电阻,U10C输入就是悬浮的

D2输入端有高于0.7的,也有低于0.7的,悬浮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D2输入端有高于0.7的,也有低于0.7的,悬浮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电压小于0.7V,二极管无法导通,所以运放输入端相当于没有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小于0.7V,二极管无法导通,所以运放输入端相当于没有信号输入

哦 知道了,谢谢

网友E:
大家分析的都很好啊 学习

网友F:
引用 楼主:
D2输入端有高于0.7的,也有低于0.7的,悬浮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没有R53它就是悬浮,10脚对地就是高阻,感应电压、漏电流、偏置电流就会使U10C饱和,不管D2前面电压如何。

网友G(点评):
这个解释看起来很合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 知道了,谢谢

楼主知道了??小弟还不解,电流经二极管然后进入运放不也是电流通道吗?

网友I(点评):
好像几乎米有电流,运放的输入脚阻抗非常高

网友H:
好像各位大侠解释的不一样啊。

网友J:
楼主,D2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二极管提供一个电流通道,否则运放存在非线性工作状态
二极管换成电阻的话,下拉电阻可以不加 ...

如果D2换成电阻的话,难道就不需要电流通道吗?运放虚断,不加下拉电阻,电流怎么流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D2是做什么用的?

截去电压小于0.7V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知道了??小弟还不解,电流经二极管然后进入运放不也是电流通道吗? ...

我也纳闷啊,对运放虚断的话,就木有电流通路,但是一般的同相放大器是把D2换成电阻,不要R53这个电阻也能工作啊,不懂不懂

网友J:
D2与R53构成钳位。所以需要它。
这个运放也需要它,见下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D2换成电阻的话,难道就不需要电流通道吗?运放虚断,不加下拉电阻,电流怎么流呢?谢谢 ...

换成电阻那就满足虚短,虚断的概念。前一级运放输出等于第二级输入
换成二极管,二几管具有单向导电性,电流只能从左往右流

网友C:
会有一部分电流流进运放,一般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J:
D2与R53构成钳位。所以需要它。
这个运放也需要它,见下图:

这个看懂有点困难啊

网友K:
这个看懂有点困难啊

网友L:
都是高手

网友M:
没有二极管,则当第一级输出小于0.7V时,第二极运放同相输入端相当于悬空,而悬空对TTL输入来说相当与高电平,故最后输出为高电平

网友N(点评):
同意这个

网友O:
5楼正解。直流通道。

网友P:
嗨!啰索啥!不重要?强拆呀!………嘿嘿

网友Q:
你放大的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R:
有泄放的作用,运放高阻,二极管单向导通,没有的话差不多成了峰值保持电路了。

网友S:
行牌子,应该重要!

网友T:
各种分析啊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