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达人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2013-04-18):
放大器电路总是糊里糊涂,似懂非懂的。这个电路中 R3,R4,R5,C2,C3,C4各自的作用是什么?教材中所用的同相放大电路中正向输入没这些电阻电容啊?
希望高手们能帮我讲讲啊,谢谢。

网友A:
这是个低通滤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低通滤波器吧

应该不是的。

网友B:
R5是阻尼电阻,抑制跳变的
C2,C3,C4都是滤波
R3,R4不确定,感觉是和R1做平衡用,但是值不对,等高手来回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是阻尼电阻,抑制跳变的
C2,C3,C4都是滤波
R3,R4不确定,感觉是和R1做平衡用,但是值不对,等高手来回 ...

C4滤波,滤出的信号到哪里去了?不是很懂,望赐教。谢谢。

网友C:
我也搬个凳子,坐等专家解释这个三阶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C4滤波,滤出的信号到哪里去了?不是很懂,望赐教。谢谢。

我说的滤波指的是虑除毛刺,也就是常说的退偶电容、旁路电容

你不要理解成低通滤波器的滤波

网友:
C4是滤波

网友D:
二阶低通滤波,放大倍数3。
可以用软件仿真模拟!

网友E:
R3 R4 和C2 C3 组成二阶低通滤波

网友F:
这电路谁设计的。值乱选。

网友F:
都已经这么多级滤波,不防再加一级滤除运放输出躁声

网友G:
R3,C2 和 R4,C3 构成二级低通滤波,R1,R2,C4构成负反馈,稳定放大倍数3,由于C4的存在,使高频的放大倍数减小到1。
此就是个低频放大器。

网友F:
C3要小于C2。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 R4 和C2 C3 组成二阶低通滤波

二阶低通滤波?不懂,立即谷歌。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谁设计的。值乱选。

你确定吗?这个电路我们很多产品上都用的,至少能完成所需的工作,至于完美不完美就不清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已经这么多级滤波,不防再加一级滤除运放输出躁声

朋友,是否可以给个例子呢,比如。。。

网友F:
电路功能没问题。

网友F:
我去另一台电脑找找。这台只上网,另一台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R3,C2 和 R4,C3 构成二级低通滤波,R1,R2,C4构成负反馈,稳定放大倍数3,由于C4的存在,使高频的放大倍数减 ...

谢谢你的解答,前面能理解,就“由于C4的存在,使高频的放大倍数减到1”不明白,朋友能否解释清楚,谢谢啊。:h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滤波指的是虑除毛刺,也就是常说的退偶电容、旁路电容

你不要理解成低通滤波器的滤波 ...

先谢谢你。网上看了一些退耦电容,旁路电容的解释,总是似是而非,不求甚解。不知道它们和低通滤波器的滤波有何不同,能否再稍微解释一二,拜托了!如果C4是滤除毛刺,我想问一下高频噪声是直接被C4吸收了呢,还是通过其他回路流入地。再次谢谢你的解答。:loveliness:

网友F:
二阶滤波:第二极电容,取第一级的1半

网友F:
如何滤运放产生的燥声:运放的输出接RC滤波,要注意R怎么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前面能理解,就“由于C4的存在,使高频的放大倍数减到1”不明白,朋友能否解释清楚,谢谢 ...

电容特性就是 隔直通交,对于高频信号来说C4相当于通路。那这个电路就变成了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H:
是稳定工作用的相位补偿

网友I(2013-06-11):
R3和C2,R4和C3构成低通滤波器
对于C4,最好不要加或者加pf级的电容用于相位补偿,为什么不要加请参考《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