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帮助,有一块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3-04-18):
我想知道怎么测出来1g的电压大小,准确的,不是datasheet上的那种范围,怎么测?

网友A:
用3个互相正交方向的测量轴测量结果求绝对值。不过要保证3个轴互相垂直,而且某些角度精度差些,不知是否符合你的测量要求。

网友A:
问题很简单,其实不好做,还要修正什么的,每个通道测量相同值输出都不太一样,但是做好了也能卖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个互相正交方向的测量轴测量结果求绝对值。不过要保证3个轴互相垂直,而且某些角度精度差些,不知是否符 ...

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只要反转九十度,可以进行标定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8-16):
压电加速度传感器是没有办法测静态加速度,只能测动态加速度,只有压阻加速度传感器才可以测静态加速度值。要用压电加速度传感器测1g的电压大小,只有用专门的标定设备

网友C:
传感器是有很多种的,这种也挺费劲的

网友D:
我们家有振动台可以测试,要不帮你试试看?

网友E:
让芯片和测试设备自由落体试试,保证下落方向与传感器轴平行,下面用柔软材料缓冲问题不大,但时间很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