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编程一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3-04-18):
while(Count)用定时器中断跳不出来,求大神救救
两个跳出来的程序如下
while(Count);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
        PieCtrl.PIEACK.bit.ACK7=1;
        Count=0;
}
或者
while(Count);
{
flag++;
}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
        PieCtrl.PIEACK.bit.ACK7=1;
        Count=0;
}
但是这么改却能跳出来……
while(Count);
{
flag=1;
}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
        PieCtrl.PIEACK.bit.ACK7=1;
        Count=0;
}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好像都是能跳出来的啊   你写的意思有问题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  第二和第二个程序while(Count)后面都加了封号   你的三段程序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  第二和第二个程序while(Count)后面都加了封号   你的三段程序都是一样的 ...

哦……第二第三个程序是没有分号的,我编辑错了,第一个程序进入中断后,看WATCH ,Count也已经被改为0,然后用单步走主程序,一直卡在while(Count);所以我才试了一下后面两个程序。在while里加个点东西,就发现了上述情况。其实就是想解决第一个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