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方式控制MFRC530

楼主(2013-04-18):
本人对时序图不太理解,大家能帮我看看这个图中SPI的数据输入输出分别是在上升沿or下降沿上?

网友A:
应该是上升沿

网友B:
个人觉得是下降沿   你看看这方面的技术资料   在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会有答案

网友B:
这个不是很难搞定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上升沿

输入输出都是上升沿么??可这不符合SPI的协议啊,按理说不是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是下降沿   你看看这方面的技术资料   在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会有答案    ...

资料里是这样说的
Data bytes on both MOSI and MISO lines are sent with the MSB first. Data on both MOSI
and MISO lines must be stable on the rising edge of the clock and can be changed on the
falling edge. Data is provided by the MFRC522 on the falling clock edge and is stable
during the rising clock edge.
然后就是那个图,可是这段话看的我很不解啊。。。

网友A:
看了下楼主提供的英文说明。确实是相反的意思。不过我觉得你先按照这个思路来实现:在时钟上升沿时改变数据。下降沿时保持数据。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就按照相反的思路来实现。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