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M8S207驱动无刷电机出现不断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3-04-18):
    最近使用STM8S207开发个无刷电机驱动的自动门项目(驱动程序已经在STM8S105C上验证过,电机驱动无问题),将程序烧进207后,电机可以正反转,但发现门体不能按照设定的流程行驶,后将主程序改为如下:main()
{
                System_Init();
                Delay_ms(1000);                while(1)
                {
                        BLDC_Drive();
                }
}
发现运行中程序不断复位,导致了电机的卡顿。开始是用的16M的外部晶振,后改为使用内部时钟,发现将HSI4分频后才不会出现复位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求大虾解答下。

网友A:
干扰问题吧

网友B:
电机本身的电磁干扰问题2很严重的   这个帮你顶一个

网友B:
做好电磁屏蔽   个人觉得问题就可以了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相信自己

楼主:
感谢帮忙,问题已找到,TIM1_CCER1=0x0D,STM8S207上下桥输出同相的波形则会复位,用STM8S105,903则没问题。

网友C:
最近也用STM8S,也出现了芯片复位的情况啊,用的是STM8S103,32PIN的封装。

网友D:
这难道是单片机本身的bug吗   应该不会吧

网友E(2013-09-16):
大侠能不能把程序及原理图公开呢,小弟最近在做电动车控制器项目

网友F(2015-12-09):
应该是启动顺序变了
STM8S 207RBT6 定时TIM1 要在吗设置才能有互补输出

网友G(2016-08-17):
我也在做这个207的电路,整理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