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有没有人了解医疗仪器使用的什么系统啊?

楼主(2013-04-18):
像是CT啊,胃内镜啊都是将探测的信号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还有一些控制功能,这些都是拿工控机实现的吗?用的是什么系统呢?windows还是嵌入式呢,有没有懂行的人解释一下?

www.int163.com

网友A:
以前做过模拟机,就是普通电脑,没什么特别的。加速器到是用的工控机,系统都是windows的。下面有下位机与之通讯。下位机更具处理的数据和控制要求,可以是89C51,也可以是ARM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