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串口问题

楼主(2013-04-18):
   请问大人,STM32F103串口一直发送数据,突然来个接收中断.此时串口发出来数据会乱掉.后来又正常.
   似乎不能全双工,请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碰到类似问题,当串口调试工具里接收的数据过多时,显示的就是乱码

网友B:
个人觉得应该是串口中断没处理好

楼主:
楼上的朋友,很容易就会出现的。我用防真器在串口中断设置断点,主函数一直串口发送。当串口中断时候,PC机调试助手出现乱玛哦。而用107却不会。

楼主:
IJK网友,您说的绝对不是那个问题的。

网友C:
这么说, 楼主发现了 STM32F103 的 BUG 了?
不可能吧, 我也用串口, 发送数据也不少, 好象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还是感觉是软件缺陷.

网友D:
串口的发送速率太快了   降低波特率试一试

网友D:
或者是标志位没有及时清除

网友D:
多尝试几次  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耐下心来   慢慢排查

楼主:
相信不是STM32的BUG是买的开发板自带测试程序测试的。

楼主:
我对比了两个一个是STM32F107,一个是STM32F103,107不会出现支持全双工。而103就会,相信不是固件问题,是买的开发板自带的测试,问题应该是软件程序问题。但也不能找到,要么就是库的问题。所以上来发帖问问大家的,谢谢各位了

楼主:
波特率降低是没用的,等下去官网看看有无最新的UART程序

楼主:
6楼网友,你仅是发送吧,或者你发送的时候没有被中断打断。这种情况发生在发送数据时候被接受中断打断。

网友E:
唉,这个年代还在讨论串口问题,真是菜,,楼上代码,上原理图吧!

网友F:
年代还在讨论串口问题,真是菜,,楼上代码,上原理图吧!

网友G:
严重觉得得楼上的深深的伤了楼主的心

网友H:
一般ST的串口硬件不用质疑他,因为我也很多客户有这问题,基本最后得到验证是代码的故障,希望楼主研究下自己的代码,看下!

楼主:
“年代还在讨论串口问题,真是菜,,楼上代码,上原理图吧”!“
严重觉得得楼上的深深的伤了楼主的心

哈哈,这有啥好伤心的,我搞了10年的研发.这个问题花了2天时间解决了.问题是MAX3232的问题,我换了一个原装的就没有问题.这个是红龙开发板,确定是有这个问题啦,还以为是啥莫明奇妙的问题.但还是被我揪出来了.
问题不在大小,总之被我遇到了就得去解决他,楼上的网友不要轻易说某个人菜,搞技术还不就是那个样,一是要耐心思考,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即可啦.不过你说我菜,我也不生气,都是老玩童啦.哈哈

楼主:
另外,提醒做开发扳的,国内太多抄来抄去的,连这个问题也没有严格深入的验证啊.做技术还是要塌实点,有时候小问题就是大问题,也不要认为自己搞高端的就一定厉害一定牛.也许研究个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贡献和成功呢.

楼主:
SUN123网友感谢您的回复,不是软件的问题,简单的软件程序串口收发,一般都会的.确定是MAX3232的问题,测试同样的方法用全双工,同样也有问题的啦.以前只是没遇到这样神气的问题.

楼主:
另外,你们没回答对的说明你们都没遇到这种问题罢了.感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以后各网友如果遇到本人遇到的问题,一般都是这个问题啦.这个就是经验,遇到了才有深刻体会,才能解决问题.对于STM技术支持工程师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不断充实自己的经验,何谓经验就是不断的模拟实验,遇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没有遇到问题也许才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I:
我几分不够,是来混积分的!

网友D:
呵呵   问题解决了就好   这个真的不错   需要好好加精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