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低价单片机

楼主(2013-04-18):
14管脚以上    内部晶振   2路AD(8位精度) 1路定时器(8位)  ROM   1K
请加495135580

网友A:
keilchip.com    瞧瞧。 ADC 是:9bits 内有1V基准ADC电源

Keil C development

比:stm8s003 便宜

网友B(2013-09-18):
我们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C(2013-10-18):
N79E8132AS16 SOP16
10-位 A/D 转换器
最高达150 Ksps.(每秒采样率)
8个模拟输入通道

网友D:
SONX公司的SN2711A-SOP14 , 是OTP的,如果要flash的可以用SN8F27E61/611

工作电压范围:2.4V~5.5V,Fosc = 4MHz
ROM:1K * 16位   RAM:64 * 8位
3个内部中断源:TC0, TC1, ADC
内置看门狗定时器
5+1通道12位ADC
内部高速时钟:16MHz RC
外部高速时钟:晶体,高达16MHz
内部低速时钟:RC,16KHz@3V, 32KHz@5V

网友E(2014-06-19):
松翰的2711啊

网友F:
PMC271很适合这个。

主要简介:
PMC271单片机特点
1.1 高性能RISC CPU 架构 〓
工作模式:2个FPPATM平行工作模式或传统单片机工作模式
〓 1KW OTP 程序存储器
〓 64 Bytes 数据存储器
〓 提供101 条指令
〓 绝大部分指令都是单周期(1T)指令
〓 弹性化的堆栈深度,可程序设定
〓 提供数据与指令的直接、间接寻址模式
〓 提供位(Bit)处理指令
〓 所有的数据存储器都可当数据指针(index pointer)
〓 程序代码保护功能
〓 独立的IO 地址以及存储地址,方便程序开发 1.2 系统功能
〓 时钟模式:内部高频振荡器、内部32kHz 振荡器(ILRC)、外部晶振
〓 内部高频RC 振荡器(IHRC)
〓 内置Band-gap 定电压产生器,提供1.20±0.03V 参考电压
〓 内置一个硬件16 位计数器
〓 内置8通道 8 位分辨率 A/D 转换器,其中1 通道为内部Band-Gap硬件模块提供1.20±0.03V 参考电压
〓 内置VDD/2 偏置电压产生器供液晶显示应用
〓 快速唤醒模式
〓 三级电源电压侦测:4.0V、3.0V、2.0V
〓 8段LVD复位设定:4.0V、3.5V、3.0V、2.75V、2.5V、2.2V、2.0V、1.8V
〓 16个IO 引脚
〓 2个外部中断输入引脚
〓 IO 引脚具有10mA 电流驱动能力
〓 每个引脚都可弹性设定唤醒功能
〓 抗干扰能力强(high EFT)
〓 工作电压:2.2V ~ 5.5V
〓 工作温度:-40°C ~ 85°C
〓 工作频率 (合并2个FPP处理单元) DC ~ 8MHz@VDD=3.3V; DC ~ 4MHz@VDD=2.5V; DC ~ 2MHz@VDD 2.2V;
〓 低功耗特性: Ioperating ~ 1.7mA@1MIPS, VDD=5.0V; Ioperating ~ 8uA@12KHz, VDD=3.3V Istandby ~ 0.7uA@VDD=5.0V; Istandby ~ 0.4uA@VDD=3.3V
〓 封装类型: PMC271S14: SOP14 (150mil)
                      PMC271S16: SOP16 (150mil)

网友G:
STC15W401AS-35I-SOP16  未税1.6(一次10K),拿不到就是未税1.7,带AD,8路10位,定时器2个,带PWM,IO口14个

网友G:
资料已发您邮箱,请注意看下,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申请样品

网友H:
价格低,品质好,用着方便的单片机(中颖单片机),家电巨头美的,苏伯尔都在用,快来加Q2714266616,了解详情吧,他能给你带来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