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路不起作用,求解

楼主:
各位老师,这是我的恒流源电路,前面一些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是想做一个限流电路,就是下边这一部分,连上之后,输出电流还是随着设定值增大,即使设定值比限定值大很多,完全没有限制作用,不懂求解,多谢!

楼主(2013-04-18):
又被卡主了,,做个电路举步维艰呀,,刚解决一个问题,又来一个问题,自己设计的电路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希望各位前辈帮小弟一下,多谢!

网友A:
如果此方案可行,则大可直接将限流控制U1的输出端。

网友B:
原理上, 这样的电路是可以实现调节和限流功能的.
不过这个电路不行.
首先反馈系统就没有搞对.
假设 4 的电压超过 电流限值.
5 输出低拉低 4 的电压, 导致 1 的电压升高. 反而进一步提升电流.
正反馈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 这样的电路是可以实现调节和限流功能的.
不过这个电路不行.
首先反馈系统就没有搞对.

有道理,我完全没有想到啊,,那这个电路您看要怎么改改,,我是新手,现在完全懵了,,

网友B:
简单的改一下: 5 通过 二极管连到 1 上.
当然, 这样 U1 输出先连个电阻再到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改一下: 5 通过 二极管连到 1 上.
当然, 这样 U1 输出先连个电阻再到 1. ...

谢谢你,我明天试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改一下: 5 通过 二极管连到 1 上.
当然, 这样 U1 输出先连个电阻再到 1. ...

这个电路也不好使啊,,,:(

网友B:
上你的新图吧, 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你的新图吧, 我再看看

这是我的新图,麻烦看看,谢谢了。

网友B:
没有看到这一行呀?

"当然, 这样 U1 输出先连个电阻再到 1."

可以取个 10K 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这一行呀?

"当然, 这样 U1 输出先连个电阻再到 1."

U1那里连了电阻了,忘记画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忘记画不要紧, 忘记装了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画不要紧, 忘记装了就不行了

我连电路的时候那个地方有电阻,,:(,,限流限不住,,,

网友B:
这样改, 是有点粗糙, 但功能上应该能够基本满足的. 你那个电阻会不会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 是有点粗糙, 但功能上应该能够基本满足的. 你那个电阻会不会太小了 ...

因为电阻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和FET输入电容一起影响上升时间,我尝试过大一点的电阻,,,现在这个电路对电流的限制作用一点也没有,,,怎么办呢?:Q

网友B:
你用的多大电阻?
因为电阻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和FET输入电容一起影响上升时间 ---------------  为什么有上升时间限制, "设定电流值" 是 PWM 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多大电阻?
因为电阻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和FET输入电容一起影响上升时间 ---------------  为什么有 ...

设定电流值是一个方波信号,,我没说清楚,不好意思,我想做一个方波调制的恒流源,:loveliness:

网友B:
那就让 U3 直接去控制给定电流信号, 不过不能用二极管了, 消耗的电压太多了.
可以考虑直接用比较器替代 U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让 U3 直接去控制给定电流信号, 不过不能用二极管了, 消耗的电压太多了.
可以考虑直接用比较器替代 U3. ...

我在担心,我的频率过快的话,能跟上吗?能给个图吗(还有型号哦)?我现在感觉什么都不懂,,,

网友C:
用功率开关就行了 LN9701 不用那么麻烦的 南麟 MR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