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l9110h

楼主(2013-04-18):
为什么我用51单片机的I/O口来作为l9110h的IA和IB管脚的输入端却不能驱动点击转动,而5v的电源却可以啊。
请高人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A:
软件确认没问题的话 可以加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加多大的啊,我试了试1k的,不行啊

网友B:
如果加个4.7K的上拉电阻不行的话,就要查一查是不是电路哪里有问题,或者单片机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C:
我们上次做智能小车比赛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单片机IO输出的电流很小。。 。而5V的电源输出的电流比较大,因此驱动能力强可以驱动电机,单片机是不能直接驱动电机的。我上次用的是驱动直流电机用驱动芯片(大概是L298吧好像..) 直流电机一端直接接电源,另外一端通过驱动芯片接至IO控制      还有就是电源推荐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个4.7K的上拉电阻不行的话,就要查一查是不是电路哪里有问题,或者单片机芯片出问题了. ...

我换了好几快单片机了,应该不是单片机的原因吧,另外就是你说的4.7k的上拉电阻,但是我有点不明白是电流不够啊还是电压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上次做智能小车比赛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单片机IO输出的电流很小。。 。而5V的电源输出的电流比较 ...

我试了啊,还是不行的,不知道你的电机驱动芯片的输入电压时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换了好几快单片机了,应该不是单片机的原因吧,另外就是你说的4.7k的上拉电阻,但是我有点不明白是电流 ...

你应该用显示波或者万用表测一测,验证一下单片机的输出驱动能力. 涉及到实际调电路的时候,只有你自已的一手经验才是最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用显示波或者万用表测一测,验证一下单片机的输出驱动能力. 涉及到实际调电路的时候,只有你自已的一 ...

嗯,好的,谢谢

网友D(2013-06-20):
就是IO口的驱动电流过小的原因。1:在此脚上接上10K的上拉电阻。2:51系列的最好接一个三极管之类来驱动。

网友E(2014-03-24):
楼主,你解决问题了吗。
我现在也苦恼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4-06-06):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L9110模块,单独用一个电源给L9110模块供电,单片机IO口加一个10K的排阻就能驱动直流
电机